最近觉得所有复杂电路都是由元器件的最基本性能构成的。

楼主(2013-09-01):
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伏安特性曲线,幅频特性曲线,相频特性曲线,阻抗频率特性曲线。我就只知道这么多了。希望大神指点遗漏的,学习学习。

网友A:
无论多复杂的几何问题,最终由很少几个公理来证明。

楼主:
是这样的  ,  元器件还有那些特性,  我上面说  全了  没有  。。。

网友B:
元器件特性曲线就好像轨道。元器件参数也是来源于特性曲线。火车运行离不开轨道。电路运行离不开元器件特性曲线。
所以说,把握并会用元器件特性曲线,就一望无阻。

网友C:
一开始觉得电路板很复杂,后来才发现其实就是一堆电容电阻外加几个常用芯片

网友C:
一直以为三极管有数不清种类型号,这可怎么办把我吓坏了,后来才发现原来三极管学会一个原理其余的用的时候看下手册极限值就可以了。并且常用的也就是那几个型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