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S3C6410最大支持多大的Nand Flash

楼主(2013-09-01):
大家好,我买的OK6410的开发板,带的是一个2G的Nand Flash,现在我想自己扩一下Nand Flash,数据手册也没找到很直接的说能支持多大,请问各位大侠,哪位高过这方面,帮忙解决一下,做好在推荐见几款S3C6410支持的Nand Flash,万分感谢!!!

楼主:
怎么没人呢!大家帮帮忙吧

网友A:
6410的datasheet上应该有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10的datasheet上应该有写吧

中英文的都查了一下没有明说好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中英文的都查了一下没有明说好像

可能不在datasheet里,而是在用户手册里,就是那份解释各个寄存器说明的手册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在datasheet里,而是在用户手册里,就是那份解释各个寄存器说明的手册里。 ...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不在datasheet里,而是在用户手册里,就是那份解释各个寄存器说明的手册里。 ...

您好,我找了一下,看了你说的那部分,但是还是没找到。

网友A:
8.2 FEATURES
NAND flash controller features include:
1.  NAND Flash memory I/F: Support 512Bytes and 2KB Page .
2.  Software mode: User can directly access NAND flash memory. for example this feature can be used in
read/erase/program NAND flash memory.
3.  Interface: 8-bit NAND flash memory interface bus.
4.  Hardware ECC generation, detection and indication (Software correction).
5.  Support both SLC and MLC NAND flash memory : 1-bit ECC, 4-bit and 8-bit ECC for NAND flash.
(Recommend: 1bit ECC for SLC, 4bit and 8bit ECC for MLC NAND Flash)
6.  SFR I/F: Support Byte/half word/word access to Data and ECC Data register, and Word access to other
registers
7.  SteppingStone I/F: Support Byte/half word/word access.
8.  The Steppingstone 8-KB internal SRAM buffer can be used for another purpose .

楼主:
引用 网友B:
8G

我想问一下:
1、这是怎么算的?用户手册我找了几遍,没直接说,但是我自己又是新手,又不太会算。请您教教我,呵呵。
2、还就是有S3C6410能支持的NAND FLASH芯片能推荐几个吗(在实现8GNAND FLASH的情况下)?
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