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模拟,数字分区布线问题

楼主(2013-09-01):
很多高手都介绍说,布线时要把模拟和数字分区,以免相互干扰。
但是模拟和数字本身在原理上是有联系的,比如模拟电路产生的VDD送给数字IC,这时VDD从模拟区横跨到数字区,此时如何处理?

网友A:
多点模拟,并联一点后连数字地。数字和模拟地,结合点,最好在电源处。

网友B:
区分 模拟电源,数字电源 跟模拟地,数字地 的不同~

因为电路的电源都是以地作为参考0电位的,所以,重要的是保证0的稳定。而电源的波动影响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