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0 欧姆电阻的作用

楼主(2013-09-01):
在模拟和数字地的隔离方法中,0欧姆电阻是其中一个选择。请问0欧姆电阻具体是如何屏蔽相互干扰的?

网友A: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

楼主:
0欧姆电阻为什么电流通路比较窄?作为数字电路的泄放路径,不应该用窄的电流通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