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个是TTL电路吗?我看不像啊

楼主(2013-09-01):
在阎石的书上看到这个电路:

注:上图来自于7448电路的RI'/RBO'部分
图中的 有源泄放回路   我是看得懂的,看不懂的是2.4Kohm电阻下面那里
我想问“这个是TTL电路吗?我看不像啊”

众所周知TTL电路是这样的:

所以请教前辈们,这是啥子电路呦?
我找不到资料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呵呵

楼主:
给一点点提示就好

网友A:
我认为是作者写错了:如果是上拉电阻的oc门输出,那么怎么多一个二极管呢?再说了,oc门输出怎么能和主干电路的三极管共用一个电阻呢?

网友B:
TTL 是 Transistor Transistor Logic的缩写。

网友C:
2.4Kohm电阻下面的二极管就是0.7V的直流电平转移。有什么好奇怪的。直接耦合电路里面这种电平转移电路普遍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Kohm电阻下面的二极管就是0.7V的直流电平转移。有什么好奇怪的。直接耦合电路里面这种电平转移电路普遍 ...

且不说别的,2.4kohm的电阻是不是太大了,设想高电平的时候产生的压降会多大?
一般ttl的这个电阻才100多ohm啊

楼主:
真复杂啊,脑袋痛死了

网友D:
这个是与非门的简化电路,一般的书上都不讲的,你不认得当然不奇怪。完整的图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与非门的简化电路,一般的书上都不讲的,你不认得当然不奇怪。完整的图是这样的:

...

简化?好的,晓得方向了,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