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463芯片调试

楼主(2013-09-01):
有没有人调试过CS5463芯片的啊,我最近在用32调试CS5463,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寄存器也能正常读写,就是采集不到数据。请教高手支招

网友A:
这种问题别人基本上帮不了你,起码要给出你的寄存器值吧,这样别人才好帮你分析。什么都没有难道要别人猜?

网友B:
针对一些具体的芯片的调试   一般都只能靠自己   因为  用到这个芯片的人毕竟很少   或者  你向FAE请教

网友B:
一般   像这样的芯片   还是建议楼主   仔细看看技术手册   看多了   一般都能找到问题

网友C(2014-02-21):
可以调试过啊,我最近都在调试,校正能读到约等于0.6

网友D(2017-01-12):
楼主,我也同样的问题,留个QQ一起研究,谢谢,我的12516709

网友E(2017-05-16):
我最近在调试,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大家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