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瓷片测量出的ESR比电解的大那么多?

楼主(2013-09-01):
0805 封装的105 电容,用通惠的电桥测量,100hz,ESR是30多欧姆

而测量钽电解电容,铝电解电容,ESR都很低。0.2欧姆。

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说,瓷片的esr低吗!!!!!!

测量103的,ESR是100欧姆。

用10khz测量103电容,是1欧姆了。电解的,在这个频率无法测量。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瓷片电容ESR低是说在高频下。
电解不能被测ESR,表的问题吧?

网友B:
大容量铝电解也有LOW ESR,@100Hz或120Hz
瓷片一般@1kHz

网友C:
这是怎么回事儿?不规范测量的恶果

网友D:
怎么我测的0802贴片,104的在10khz下是13欧姆?相差这么多?

楼主:
到底应该在什么频率下测量呀?????????

网友E:
看esr的计算公式,跟损耗角,工作频率,容量有关。所以判断电容esr合不合格要按规格书给定的条件测试,实际使用要看实际使用场合

网友F:
我估计你测0805到30欧 十有**是测试探头没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