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rtan6 的温度问题

楼主(2013-09-01):
spartan6 的板卡, xc6slx45-i芯片,2片ddr3, 逻辑使用量在78%,  乘法器用光,cmt用光,2个mig,   block ram使用55%
运行5分钟温度居然飙到95度以上, 运行个1小时稳定在103-109度间, 我晕啊, 怎么这么热。
逻辑使用量降到40%时,大该温度可以稳定在80度。  电路和功能没什么问题,只是常时间工作在这个100度以上,那个背后的电阻都烤黄了,猴哥有什么办法降温么 ????

xpower analyzer:
Vccint       0.951A
Vccaux      0.234A
Vcco25      0.091A
Vcco15      0.476A

total power: 2.667W

网友A:
45没有那么高的功耗吧。

按照2W多也不能那么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没有那么高的功耗吧。

按照2W多也不能那么热啊

这个xpowerplay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显示的逻辑占用量只有63%, bug, 但功耗基本根量出来的差不多?
这么多功耗,又这么热, 我用红外线枪测的, 稳定在100-108度间,  -I 工业级的,最高就110吧。 ddr3跑的是800Mhz,         如果烧个简单的程序进去, 芯片基本就没温度了。  还是逻辑用的太多了,
加散热片效果怎么样,不会还需要加风扇吧, 猴哥

网友A:
功耗到25w+才需要主动散热

网友B:
功耗评估明显偏低,温度越高,keakage越大
FPGA温度高很正常,一般要加散热片,
超过2W必须加散热片
我试过10W的功耗,加大的北桥散热片都不行,1分钟就95度了,再加风扇,才降到75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耗评估明显偏低,温度越高,keakage越大
FPGA温度高很正常,一般要加散热片,
超过2W必须加散热片

我见过一个公司的要求,过了25w才加主动散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功耗评估明显偏低,温度越高,keakage越大
FPGA温度高很正常,一般要加散热片,
超过2W必须加散热片

具体这些东西,我也没碰过。
你的应该是实际工程中的应用,有参考意义

网友C:
温度高,必须散热片啊

网友C:
或者风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耗评估明显偏低,温度越高,keakage越大
FPGA温度高很正常,一般要加散热片,
超过2W必须加散热片

ok, tks, 先加个散热片看看

网友D:
我们用的spartan6也是很热,感觉只要逻辑稍微复杂点,带ddr的都很热,我们一块板子上用4片,手靠近感觉热乎乎的,16,25,45,75,都用过,感觉是spartan6的通病。

网友E(2020-05-08):
不知道楼主加了散热片 有没有解决散热的问题,我现在也碰到这样的问题,我的板子比较小,使用的spartan7,加了散热片片内温度还显示有80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