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步进电机噪声问题

楼主(2013-09-01):
用A3983驱动信浓电机,保持锁定时噪声吱吱响,请问是电机问题还是驱动没做好?

网友A:
可能是采样电阻问题,要选用无感电阻。

网友B:
如果声不大是正常的。
声音来源于细分,不在整步时会响。

网友C:
采样电流部分得加个低通滤波。

网友D:
同意各位的分析
很大程度是控制器的因素,  但电机因素也是有可能的, 比如绕组松紧度, 共振等.

网友E(2014-01-21):
电机有没有带负载?

网友F:
是不是驱动PWM频率太低了????????

网友G(2014-03-11):
锁止时应该降低驱动电流,估计是驱动电流过大。

网友H:
可以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