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模拟电路铺地的问题

楼主(2013-09-01):
既然模拟电路最好是并联单点接地,来防止电流回路造成的干扰。
那是不是意味着模拟电路不能铺地?

网友A:
如影响不大,还是可以铺地。或是小范围铺地

楼主:
如何判断影响是大是小?等到板子做出来,一切都太迟了。应该按照高速PCB的设计规则来做,这样在任何场合都不会有问题。
大部分帖子都说模拟电路要单点接地,若是铺地,可能会有回路造成干扰,但是铺地也会带来接地阻抗低的好处。孰优孰劣?如何取舍?

网友B:
应该是可以兼得的,为什么非要取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可以兼得的,为什么非要取舍?

如何兼得,悉听指教。

网友C:
模拟电路我确实不喜欢铺地。

网友D:
大部分的建议好像是大面积铺地

网友E:
从信号回流路径的角度讲,模拟电路也是要铺地的,同时可以降低阻抗,至于干扰,看信号频率和电源质量,一般模拟电路铺地与数字地是单点连接的

网友F:
感觉说了还是不太懂 哪位大神要是能上个图  实例讲解一下 感激涕零

网友G:
不是不能铺,是怕你铺不好,你应该铺,而且尽量铺完整,也就是用几乎一整块的铜来当地,而不能被走线分的一块一块的。
那样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你用单点的办法也可以,可以你必须分的很清楚,稍微有点糊涂就走错了。这样难度太大,反而不如直接铺一大块地,尽量保证完整

网友H:
所谓单点接地只是理论上的事情,实际工程有时候很难做到的,个人觉得我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干扰的原理,想办法尽量避免也就是了,有时候还会涉及到很多权衡的问题,这时候尤其需要知道各种干扰的机理,孰轻孰重,然后做出权衡。

网友I(2014-02-18):
10樓 11樓 說得很有道理!!理論與實踐,做出權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