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RS485测试

楼主(2013-09-01):
手头有一块单相电表,还有大概一千米长得485线。直接将千米线连接在电脑和电表直接进行485通信时是正常的。但是实际中一般有一两百块电表并联在485线上,现在想对这种情况进行模拟,怎么进行实验比较好。比如说我知道每块电表在电路中的阻抗,可否在485线路中并联一定量的电阻进行通信测试,观测效果,谢谢。

网友A:
可以并电阻模拟,但真正的结果只有在现场测试了才知道,模拟测试只能证实一件事:有问题就代表一定有问题,没问题不代表就真的没问题。

网友B:
最好找个空点的地方 千米线,挂200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