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HS4521与ads1278的共模电压

楼主(2013-09-01):
THS4521与ads1278的共模电压,请问一下共模电压是平均电压吗、如果是的话,平均电压为0,还需要连接在中间的opa2350吗?

网友A:
共模电压是平均电压?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含糊。
Vcom是ADS正负模拟电源电压的平均值,所以就是2.5V,但这个输出端不能带载,所以要用OPA2350缓冲一下。
而把Vocm设置成2.5V,就是设置了差分运放的共模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是平均电压?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含糊。
Vcom是ADS正负模拟电源电压的平均值,所以就是2.5V,但这个输 ...

非常感谢,但现在我想测试一下2.2nf电容左边这部分,那这个THS4521的Vocm要怎么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共模电压是平均电压?这个问题本身就很含糊。
Vcom是ADS正负模拟电源电压的平均值,所以就是2.5V,但这个输 ...

这样的电路,电阻和电容怎样选择?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