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被中断服务程序打断通信

楼主(2013-09-01):
请问你是怎样处理这个问题的?是像下面这样做么?,考虑到SendData中的时序要求严格,1个微秒的中断就可能导致数据出错。保险可靠起见你是怎么做的。

  1. FGIE=0;
  2. SendData(data);
  3. FGIE=1;

网友A:
临界区还行

网友B:
如果此SendData程序实在无法拆解分时执行,只有关中断吧。

网友C:
有这么严格的要求,只能关中断了

网友D:
关中断是对的,但是关中断的操作要仔细参考所用MCU的手册。

网友E:
一般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