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些拼板问题

楼主(2013-09-01):
在网络上已经查阅过一些资料,但还是不得要领,思维混乱,有以下几点疑问。

1.在某PCB厂商打板,指明下单时要填写拼板的款数,然后将几款板的文件打包上传,这似乎是让厂商帮我们拼,然后加收拼板费用的做法,但看网上一些拼板资料,却都是把不同板粘贴到一份板图里自行拼板,实际上是不是存在这两种做法?
2.只是设计一款板,但面积较小,小于 5 X 5 CM2,那么是不是可以自行拼成 2 X 2 一大块,这样整板面积虽然增大,但仍小于 10 X 10CM2,假设我需要40小块的样板,按 5 X 5 CM2以下规格在该厂商ERP下单 40块板 计算得总费用是155元,而按照 10 X 10 CM2以下下单 10块板,计算出总费用是 100元,后面的做法是否有问题,厂商又会不会联系我加价钱呢?

恳请做过的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会加钱,但是不会割V槽,这样不好掰,需要切割。你可以联系下客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加钱,但是不会割V槽,这样不好掰,需要切割。你可以联系下客服

谢谢您的回复,我试试联系下客服,看看让加工厂帮我割开怎么回应。

网友A:
两块板子中间隔开点,然后自己拿切割机切,

网友B:
这样子哦;;  我还从来没出过板子;

网友C:
省钱?还是为了生产? 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方法。
看到上面的描述,应该是为了省钱。这样就要看工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钱?还是为了生产? 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方法。
看到上面的描述,应该是为了省钱。这样就要看工厂了。 ...

本来只是自己DIY打些样板,钱不是特别紧,但假如行内很多人这么做,而且我了解到除了省钱还有些是为满足生产要求拼板,我就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了。看样子确实不同工厂不太一样,要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板子中间隔开点,然后自己拿切割机切,

现在做板暂时还是自己DIY,条件有限没有切割机,一般是打面积不超过10平方厘米的FR4板,厚度1.6mm,手掰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哦;;  我还从来没出过板子;

感觉画板的软件工具还算容易上手,但要精通并且设计出好的板子太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画板的软件工具还算容易上手,但要精通并且设计出好的板子太难了。 ...

对哦;  我是做EMC测试的,看到过客户画pcb板子,改layout;

引用 楼主:
现在做板暂时还是自己DIY,条件有限没有切割机,一般是打面积不超过10平方厘米的FR4板,厚度1.6mm,手掰 ...

实践证明,手掰很容易出问题,建议使用专业的切割机,否则PCB的翘曲程度会让你后悔莫及。
个人打了好多板了,拿比较厚的1.6mm的板使用手掰,经常看到PCB变的很不平整,影响SMT工艺焊接,对元器件的机械应力也产生了一定的考验。

网友D:
还是不掰板的好,特别是焊接后掰板会因为受力不同元器件翘起来,建议还是拼板留够工艺边,回来自行切割。

网友E:
拼版我不知道,不过第二种情况是不会加钱的,应为工厂里就是这么做的,小板子都是一次生产好几块,然后再分割的,你可以联系一下他们让他们

帮你隔开,实在不行就自己画上一个长长的通孔,就留下一点的链接,这样就方便分开了。

网友F:
拼板的目的据我了解有两个好处:1,省钱。2,为了满足焊接的自动化。你做成拼板看来是想省钱,在工艺文件里面写上做微割处理就行了,回来后用手掰开,挺好掰的也不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