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1频率转电压

楼主(2013-09-01):
最近在调一个频率转电压的电路,按datasheet连接好以后,怎么也没有电压输出,是哪边出问题了呢?
我用的芯片是KA331,供电电压是18V

网友A:
仔细检查实际电路和元件跟器件手册中的典型电路的差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实际电路和元件跟器件手册中的典型电路的差别吧。

2脚的可变电阻有影响吗?一定要5K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2脚的可变电阻有影响吗?一定要5K么

不一定,但要精密型的多圈电位器,阻值涵盖需要的频率即可,计算方法手册里有,仔细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但要精密型的多圈电位器,阻值涵盖需要的频率即可,计算方法手册里有,仔细看看吧。 ...

换了个5K的电位器电压可以调节了,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