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竟然芯片超时无应答,无法连接,求大虾指点

楼主(2013-09-01):
F:\图片\ARM实验图

网友A:
建议使用本版本--FlyMcu V0.168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本版本--FlyMcu V0.168

该版本根据GD-STM32差异性,Timeout时间做了相应的修改,更加适合GD ISP下载,避免超时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版本根据GD-STM32差异性,Timeout时间做了相应的修改,更加适合GD ISP下载,避免超时现象 ...

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A:
芯片焊接和仿真器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焊接和仿真器连接?

是串口接线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串口接线不对……

搞定了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串口接线不对……

你是人才!哈哈

网友C(2017-04-20):
要接3.0的usb串口port调成com3

网友D:
这个要看具体的设计了

网友E:
这个设计蛮不错,串口设计方面的多检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