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l714迟滞比较器

楼主(2013-09-01):
求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A:
类似反向施密特触发器。
假设Vin为0电位,则输出为高,3脚也为稍高的点位比如2V。当Vin上升、超过2V时,输出变低,3脚电压也会突然变低比如1V。此时必须Vin下降到1V以下,才能让输出再次变为高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反向施密特触发器。
假设Vin为0电位,则输出为高,3脚也为稍高的点位比如2V。当Vin上升、超过2V时,输 ...

还想请问一下对于这些电阻值有什么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想请问一下对于这些电阻值有什么要求

电阻取决于2个转换电压。如果这个没给定的话就可以随便一些,比如全部选5.1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取决于2个转换电压。如果这个没给定的话就可以随便一些,比如全部选5.1k。 ...

哦哦,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