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接口设计的一般性问题(一)

楼主(2013-09-01):
     在D/A转换接口设计中主要考虑的问题是D/A转换芯片的选择,数字量的码输入及模拟量的极性输出,参考电压的电流源,模拟电量输出的调整与分配等。
   一:D/A转换芯片的选择原则
   选择D/A芯片时,主要考虑芯片的性能,结构及应用特性。在性能上必须满足D/A转换的技术要求;在结构和应用特性上应满足接口方便,外围电路简单,价格低廉等要求。
   1:D/A转换芯片的主要性能指标
   D/A转换器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在给定的工作条件下的静态指标,包括各项精度指标;动态指标,通常以建立时间和尖峰等参数表示;环境条件指标,主要有反映环境温度影响的增益温度系数。这些性能指标在器件手册上都会给出。实际上,用户在选择时主要考虑的是以位数表现的转换精度和转换时间。

   2:D/A转换芯片的主要结构特性与应用研究特性选择
   D/A转换器的这些特性虽然主要表现为芯片内部结构拭目以待配置状况。但这些配置状况对D/A转换接口电路设计带来很大影响,主要有:
   (1):数字输入特性。数字输入特性包括接收数码制,数据格式以及逻辑电平等。
    目前批量生产的D/A转换芯片一般都只能接收自然二进制数字代码。因此,当输入数字代码为偏置码或2的补码等双极性数码时,应外接适当的偏置或2的补码等双极性数码时,应外接适当的偏置电路才能实现。
    输入数据格式一般为并行码,对于芯片内部配置有移位寄存器的D/A转换器,可以接收串行码输入。
    对于不同的D/A芯片输入逻辑要求不同。对于固定阀王值电平的D/A转换器一般能和TTL或低压CMOS电路相连,而有些逻辑电平可以满足与TTL,高低压CMOS,PMOS等各种器件直接连接的要求。不过应当注意,这些器件往往为此设置了“逻辑电平控制”或者“阀值电平控制端,用户要按手册规定,通过外电路给这一端以合适的电平才能工作。
    (2)模拟输出特性。目前多数D/A转换器均属电流输出器件。手册上通常给出在规定的输入参考电压及参考电压之下的满码(全1)输出电流。另外还给出最大输出短路电流以及输出电压允许范围。
     (3)锁存特性及转换控制。D/A转换器对输入数字量是否具有锁存功能将直接影响与CPU的接口设计。如果D/A转换器没有输入锁存器,通过CPU数据总路线传送数字量时,必须外加锁存器,否则只能通过具有锁存功能的I/O口给D/A送入数字量。
     有些D/A转换器并不是对锁存的输入的数字量立即进行D/A转换,而是只有在外部施加了转换控制信号后才开始转换和输出。具有这种输入锁存及转换控制功能 的D/A转换器,在CPU分时控制多路D/A输出时,可以做到多路D/A转换的同步输出。
     (4)参考源。D/A转换中,参考电压源是唯一影响输出结果的模拟参量。是D/A转换接口中的重要电路,对接口电路的工作性能,电路的结构有很大影响。使用内部带有低漂移精密参考电压源的D/A转换器(AD563/565A)不仅能保证有较好的转换精度,而且可以简化接口电路。

网友A:
呵呵,感谢分享,现阶段单片机应用系统中D/A转换接口设计主要是选择D/A转换集成芯片,配置外围电路及器件,实现数字量至模拟量的线性转换。

网友B:
受教了!前段时间还因为这个问题纠结了半天!现在楼主这么详细的分析出来!真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