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PMSM矢量控制(SVPWM)

楼主(2013-09-01):
各位大神好:
    最近小弟遇到一个问题,进行PMSM位置伺服矢量控制的时候,发现最后能够控制的量有两个,一个是电流,另一个是park角度,现在控制的就是先定一个量然后控制另外一个量,可是效果不好,现在就遇到电机运行的时候减速不能够按照预期的曲线运行,请问大侠们该从哪方面解决这个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
顶一个,请知道的大神回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先说说你怎么控制的,  效果不好, 具体说说什么问题, 怎么个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你怎么控制的,  效果不好, 具体说说什么问题, 怎么个不好?

现在就是采用SVPWM控制方法,速度采用PID输出是Iq的给定信号,Iq、Id也采用PID控制,但是现在发现就是速度PID的输出如果是负值的话,也就是Iq给定量是负值的话,电机就没有调节作用。还有就是负载是根据转子变化的,所以电机的转速不能完全跟随给定量。

网友A:
看样子是双环控制方式.
我们一般做法是分两层, 内环和外环.
而在 SVPWM 中, 内环一般是 Iq(Id), 外环才是 速度环.
Iq 是负值, SVPWM 是可以工作的. 具体看你的软件怎么处理

网友B:
有可能在数据处理过程中由于PID的作用,数据溢出了,你查查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