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郁闷啦好几天啦

楼主(2013-09-01):
  点亮HT1621 相同的程序一个可以点亮一个就是没反应其中一个是别人给的我在他上面修改就可以点亮,但是我新建一个工程把原版代码拷贝过来液晶没反应!!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和也项目工程配置有关吗,我用的win7系统,公司用的是xp有可能IDE也不一样

网友A:
有可能lkr文件不一样。或者库文件不一样,楼主可以对比一下工程配置

网友B:
确定是不是的简单办法:
你在别人的工程项目文件里,关闭原来的源代码文件,然后加入你自己写的那个文件,然后编译后再下载到芯片看看。

网友C:
把别人的代码一个模块一个模块考过来替换,找问题。

网友D(2016-06-15):
好老的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