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动车充电器的风扇时转时不转?

楼主(2013-09-01):
请教:
电动车充电器的风扇时转时不转,是哪块电路的问题?
说明:风扇是好的,我加12V电源测试过了。
谢谢!

网友A:
检查有没有温控电路,要简单就直接连到12V上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有没有温控电路,要简单就直接连到12V上吹就是了。

谢谢楼上大侠的指点!

该充电器的风扇不是一直都在转。
充电器连接电源,但没连接电池时,风扇不转;连接电池,电量不足,风扇转,电池充满,风扇不转。

该充电器应该没有温控电路。因为在冬天,电池电量不足时,一插上电源风扇就转。

网友A:
作为找着玩学习,可以找,作为应急维修,直接撘上就Ok了。

网友B:
找这种故障,顺藤摸瓜即可,看看风扇是有什么控制的,然后顺着控制的东西往回找。

楼主:
楼上大侠说的正点!
研究下工作原理,再找下充电器的电路图,呵呵

网友C:
支持3楼的师傅:)

网友D:
拆开先看看风扇是否贫油,如果不是则测电压,然后顺着电路查找。

网友E:
我的绿源充电器,也是风扇不转,后来拆开看是有一颗IC控制  没看清型号,  变压器一组输出12V +接到风扇+,地通过150欧姆的电阻然后+NPN+风扇-;NPN的B+电阻到IC;   IC测试到在充电中 输出高电平,NPN导通,风扇-到地,转动;   你看看芯片侦测电路那片;

网友F:
看看风扇连接处是不是有一个8050之类的小功率三极管,把它的CE脚短接就可以了,不管你电池有没有电,他都会一直转,

网友G:
应该是控制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学习了,谢谢大家!我再检查我的充电器!

网友H:
也许存在一个控制电路。可以设想,不充电和充满电时,充电器的工作电流都较小,发热量较低,所以就风扇没必要转了,充电时功率最大,发热最大,因此风扇启动强制散热。

网友I:
一般是这样的. 现有的充电器 一般只有2个阶段, 大电流浮冲充电 电压升高到一定程度后.变成涓流充电,保持电压.

网友J:
什么时侯赶超米国呀?…

网友K:
这应该属于正常吧,电源充电时属于负载较大,为了减少温升就启动风扇,涓流或者没电池时负载很轻,没必要启动风扇。这样做可以减少功耗,降低噪音,虽然相对来说这个功耗本身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