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结型场效应管的疑问

楼主(2013-09-02):
本人刚刚开始接触学习结型场效应管的工作原理。书上跟老师讲N沟道结型场效应管时说:当栅-源电压为0时,漏-源之间电流Id最大,当栅-源加负电压时,漏-源之间的导电沟道变窄,当栅-源电压达到夹断电压是漏-源之间导电沟道没有了,电流Id近似为0.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结型场效应管可以理解为:当栅-源之间不加电压时也就是0伏时漏-源直间是导通的吗?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是通路的吗?

网友A:
当栅-源之间短路时,漏-源直间是导通的,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是通路的,但不是短路,根据场效应管的型号不同,大概有几欧到几十欧的阻抗,而且测试电压要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