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STM32中,可以设置DMA访问断点么?

楼主(2013-09-02):
   在调试STM32时,我们可以设置程序断点,当CPU执行到断点处时,CPU会停下来;
也可以设置数据断点,当CPU读或写断点处的地址时,CPU也会停下来.
  那么,我的问题是:
     我们设置一个数据断点,当DMA读或写此断点处的地址时,CPU能否停下来?
  因为我没有硬件,不能尝试,只好来问大家了,哪位帮我试试?
谢谢!

网友A:
这个还真没尝试过,期待高手的回答!!!

网友B:
DMA是硬件实现的,不能设断点。

楼主:
   本人亲自测试过了:
   DMA访问数据断点之数据时,CPU是不会停下来的.
谢谢上边的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