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通过比较器产生SPWM

楼主(2013-09-02):
小弟想通过正弦波与三角波通过LM393产生SPWM,仿真时波形能出来,但是在实际电路中却出不来,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实际电路中,存在延迟时间,仿真时可能只是在理想状态。应该是速度上跟不上

网友B:
我用过  20khz 没有问题

把你的电路贴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