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能结贴

楼主(2013-09-02):
点结贴给分的按钮之后就跳出来这样的对话框,请问怎么办?

网友A:
那就不要结了,论坛的一个BUG,我都提了N次建议了,还是没改

网友B:
楼主你分配的分数和一开始给出的分数是一样的么?不一样的话是结不了的

网友C:
提示说的很明白啊,你的分数分配的有问题

网友D:
也遇到过,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要结了,论坛的一个BUG,我都提了N次建议了,还是没改

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分配的分数和一开始给出的分数是一样的么?不一样的话是结不了的

...

是说我的积分不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示说的很明白啊,你的分数分配的有问题

求解释 我还是没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解释 我还是没明白

你给回帖的人分配的分数之和,必须与你主贴所给的分数相等
这样才能结贴

楼主:
终于知道怎么结贴了 原来要先分配各楼层的分数 然后再结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给回帖的人分配的分数之和,必须与你主贴所给的分数相等
这样才能结贴 ...

终于知道了 谢谢!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虽然分数这些都弄对了,但是就是结不了贴.后来试了几次就没有管了,不知道怎么的,第二天打开电脑,登陆再查看就显示已经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虽然分数这些都弄对了,但是就是结不了贴.后来试了几次就没有管了,不知道怎么的,第二天打开电脑, ...

:L真诡异,还会自己结贴

网友F:
那就把钱留着,买刮胡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把钱留着,买刮胡刀吧

:L:L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真诡异,还会自己结贴

肯定不是自己结贴啦,应该是服务器响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