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液晶时钟显示

楼主(2013-09-02):
:'(12864定时器手册看了几次,怎么计数器的程序还是写不出来啊······:dizzy:,求指点·····或者赠与12864完整的时钟程序参考·····

网友A:
不用MCU吗?用定时器不就行了,就是有点不太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MCU吗?用定时器不就行了,就是有点不太准

我也知道啊·····定时器程序那么几行是知道的,也启动的起来,就是在液晶屏幕上面显示不出来,PS:应该是弄个变量的循环显示吧······纠结了一天没写出来啊··

网友B:
12864 本身不带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