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移动电源如何控制输出电流

楼主(2013-09-02):
(无正文)

网友A:
移动电源是恒压控制,电流大小由负载决定吧。
只是会有一个限流保护和短路保护。

网友B:
一般的升压都是恒压 限流(最大输出电流)
如果负载需要更大的电流,则拉低电压

网友C:
买一个移动电源拆来看看呗~~~反正也便宜,就当是交学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升压都是恒压 限流(最大输出电流)
如果负载需要更大的电流,则拉低电压  ...

很多电源的输出电流可选,而且是限定在如1A 2A的固定值,如何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移动电源拆来看看呗~~~反正也便宜,就当是交学费

拆了一个只有一个充电口的,没找到,可能是这个太低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动电源是恒压控制,电流大小由负载决定吧。
只是会有一个限流保护和短路保护。 ...

也就是说,输出电流由手机端控制?

网友D:
由负载决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拆了一个只有一个充电口的,没找到,可能是这个太低端了吧

你直接搜索一下移动电源方案图纸就有了。

网友E:
恒压充电 限流 最大1a 或者2a

网友F:
这个真没有自制的必要,花的银子更多
直接买吧

网友G:
可以到mosfet的漏极进行电阻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压充电 限流 最大1a 或者2a

怎么限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没有自制的必要,花的银子更多
直接买吧

主要目的是为了在做东西的过程中学知识:D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到mosfet的漏极进行电阻采样

能详细讲讲吗,与防过流保护一样吗?  一般的锂电池保护IC上有电流模式控制吗

网友A:
限流,一般IC自带过流防护和短路保护。
高级一点的会添加PTC或者Power Switch做二级防护。

网友H:
1 锂电池保护检测IC 有过流检测功能;
2 有些升压IC有限流,如FP6291;有些方案的限流则是用电阻取样电流,经过放大后反馈到升压IC 的电压调整取样端(我从不用这样的,过流后直接关闭,省点成本,哈....).

网友I:
市场上许多升压IC,如AX5510输出1A,输出电流主由负载决定。

网友J:
你的控制电流的意思就是限流吧。。。

网友K:
还真不知道怎么做到控制电流,只知道有限流,电流由负载决定

网友L:
移动电源是恒压控制,电流大小由负载决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1 锂电池保护检测IC 有过流检测功能;
2 有些升压IC有限流,如FP6291;有些方案的限流则是用电阻取样电流,经过 ...

如果直接关闭,比如负载的最大电流是2.1A而移动电源最大1A,用你这种方法,岂不是一直在反复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L:
移动电源是恒压控制,电流大小由负载决定吧

那手机端是靠什么来限制电流的呢,毕竟移动电源也是要充电的,在充电的时候如何控制充电电流的大小呢

网友M:
对,主要是还是学习东西

网友G:
如果是电流实时可以限制的话是需要增加DAC输出的,根据设定出电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如果直接关闭,比如负载的最大电流是2.1A而移动电源最大1A,用你这种方法,岂不是一直在反复的开关 ...

有些用电器,输出多少就充多少,但不会超过标称.比如你说的2.1A,用1A来充也可以,有的就不行.
我说的是直接关闭并休眠,并不是你认为的 升压启动/输出开->检测电流->过流->输出关(升压没关)->输出开->检测电流->过流->输出关..............
其实你想想,通过反馈控制的才是一直在反复的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用电器,输出多少就充多少,但不会超过标称.比如你说的2.1A,用1A来充也可以,有的就不行.
我说的是直接 ...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假设我做了一个移动电源,4节3000容量的锂离子电池并联,我想将充电电流限制在500mA的话(只是假设),该如何实现,我看了TI的BQ24160,可以实现电流控制吗。

网友H:
TI的BQ24160没用过,自己看数据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TI的BQ24160没用过,自己看数据手册吧.

那可以推荐一个吗

网友N:
利用DCDC的最大开关电流限制来实现

网友O:
一般的手机充电器是恒压的并不是恒压恒流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一般的手机充电器是恒压的并不是恒压恒流

那涓流充电阶段是靠什么来控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利用DCDC的最大开关电流限制来实现

是指占空比吗?如果是集成稳压,又改如何控制

网友P:
控制输出最大电流就可以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那涓流充电阶段是靠什么来控流的?

涓流充电阶段是很小的恒定电流(我见过一个充电器在涓流充电阶段以5mA的恒流充电的),但此时不是恒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P:
控制输出最大电流就可以了

怎么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涓流充电阶段是很小的恒定电流(我见过一个充电器在涓流充电阶段以5mA的恒流充电的),但此时不是恒压了 ...

如何实现的呢,锂电池充电控制IC?有好用的推荐码

网友H:
引用 楼主:
那可以推荐一个吗

你想要什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想要什么样的?

最好是移动电源里充电控制(降压,恒流恒压充电模式控制),电量检测IC,放电控制(升压,电池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想要什么样的?

电池用的是三洋4.35V 2800容量款,4节

网友Q:
加上一个限流电阻就行了。电流的大小是要通过计算的。

网友Q:
加个限流电阻就行了。

网友R:
楼主:通过你提出的问题、我想:你还是翻翻教科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R:
楼主:通过你提出的问题、我想:你还是翻翻教科书吧!…

求书名,你不会也是认为要电阻限流吧,那效率太低了,我的主要问题在于,移动电源限流是通过什么芯片,靠什么技术限流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好是移动电源里充电控制(降压,恒流恒压充电模式控制),电量检测IC,放电控制(升压,电池保护) ...

服了你.
充电TP4056,电量检测IC一般都是单片机在做.升压FP6291,这个能做到1A.电池保护DW01+MOS管.

网友R:
可用的芯片蛮多的!…主要是要搞清楚控制原理…〔过流、过压、短路)嘿嘿!…楼上已建意你花钱买一个,学习!…坐亨其成、不劳而获?

网友S:
1、最简单的就是内MOS升压IC,一般都有最大输入电流,基本可做输出限流功能。
2、加恒流IC。
3、用OP取样电流控制升压IC FB。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服了你.
充电TP4056,电量检测IC一般都是单片机在做.升压FP6291,这个能做到1A.电池保护DW01+MOS管. ...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用过什么2A的小封装升压,我找到的基本都是最大电流2A左右,如果使用的话, 给IPAD充电会不会发热量很大甚至烧坏?其他的IC我都在TI找了,推荐的这些主要是因为性能不好,而且TP4056只能充标准锂电,充电电压4.2,而我是4.35的电池,所以在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R:
可用的芯片蛮多的!…主要是要搞清楚控制原理…〔过流、过压、短路)嘿嘿!…楼上已建意你花钱买一个,学习 ...

电路串联高精度小电阻采集电压算电流,BOOST电路这些我会,我纠结的是,控制做在哪里,具体用的什么方式,不是原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用过什么2A的小封装升压,我找到的基本都是最大电流2A左右,如果使用的话, 给IPAD ...

2A的芯片有,但我没用过,自己找吧.一般1A以上的方案都用升压IC+MOS管,你可以用ME2139 + 8205A.
没注意你说的4.35V的电池,4.35V的充电芯片没用过,还是自己找.........实在不行用PWM恒流充.

楼主:
引用 网友H:
2A的芯片有,但我没用过,自己找吧.一般1A以上的方案都用升压IC+MOS管,你可以用ME2139 + 8205A.
没注意你说 ...

电池的充电管理芯片找到了,一款TI的IIC控制的充电电压可控的芯片,不想用分离元件搭,体积太大, 我再找找,很感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