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整流电路大电容上电冲击不会损坏电容吗?

楼主(2013-09-02):
注意此电路的负载为一个18A恒流电路 图上并未画出。

现在做了一个三相整流电路,三相变压器次级线电压80V,输入380V,变压器为3.5~5KVA左右,因为为了尽量稳定电压减少纹波,后面的滤波电容比较大为螺栓式的22000uF,滤波电流输出电流大小为18A。

这样,整个电路一上电时电容充电有一个大的冲击电流,估计有个6~7百安吧,持续时间不到10mS,

这么大电流能行吗?

整流桥看手册能耐受几KA的冲击电流

电容会不会被冲    坏掉?

网友A:
一般没事儿

网友B:
大电流滤波一样采用LC比较好。

网友C:
楼上说的对,
就是工频的频率低了点。

网友C:
楼主不要把所有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楼主:
楼上啥意思啊 请明示

另外LC滤波 我经过仿真发现

电感达到5mH才能把电流峰值遏制在100A以内

我要做一个20a以上 5mH的电感

靠谱吗?

网友B:
三相全波整流的脉动频率有300Hz,串联个30mH左右的电感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这个电感的电流要足够大,并且在几十A的直流电流下还必须不发生饱和现象。

网友B:
做个有气隙的铁芯电感!铁芯用优质硅钢片。

网友D:
引用 楼主:
楼上啥意思啊 请明示

另外LC滤波 我经过仿真发现

用了电感之后,为达到同样的输出纹波,你的电容可以小很多,不必再用那么大的电容。
而且加上电感之后,你的整流电路功率因数会比没有电感好很多。

楼主:
30mH左右的电感就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当然这个电感的电流要足够大,并且在几十A的直流电流下还必须不发生饱和现象。

有几个疑问,
1、为何30mH?
2、电感的电流要足够大,我20A负载电流,设计50A可以吗?
3、在几十A的直流电流下还必须不发生饱和现象,这个如何保证?

请原谅我对电感这个东西很不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了电感之后,为达到同样的输出纹波,你的电容可以小很多,不必再用那么大的电容。
而且加上电感之后, ...

这么多好处~!

那我加多大电感,多大电容,如何计算呢?

电路书上有吗?

网友C:
多放几个电容

楼主:
鸟鸟同学从来都是一个笑脸赚三分  呵呵

网友B:
1、为什么要30mH:这个是我的估计,并非一定要这么大。因为你后面还有电容滤波。
   简单估算:
   你的整流输出电压:2.34*80V*0.577≈108V
     负载电阻:108V/18A=6Ω
     考虑电抗器的感抗:6Ω*(2~10)=12~60Ω
     电抗器的电感量:L=(12~60)/(2πf)=6.4~32mH
2、电感的电流要足够大,我20A负载电流,设计50A可以吗?
    只要不小于负载电流就可以了。
3、在几十A的直流电流下还必须不发生饱和现象,这个如何保证?
   空心电感不会发生饱和,但同样的体积下电感量做不大。铁芯电感则容易发生饱和现象,解决的办法是磁路中增加气隙。如果再应用永磁体进行偏磁则更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多好处~!

那我加多大电感,多大电容,如何计算呢?

15楼qzlbwang已经说了。
补充几点:
1、单纯用电容,输出电压在空载时接近交流峰值,先电感再电容滤波,输出在有载(注意有载,严格地说电感中电流连续)为交流平均值。所以使用电感之后输出电压较低。
2、电感中电流是脉动的,必须计算其脉动值,要求电感中电流最大(脉动峰值)时铁芯不饱和。
3、这样的电感必有气隙。气隙不能太长(气隙长度指沿磁场方向),若太长,需要将一个气隙分成两个三个。
4、如果采用永磁体进行偏磁,需要注意永磁体的尺寸,应该使用多个小永磁体,以避免永磁体中涡流过大而发热。
补充一个“好处”:采用电感之后,同样一个变压器可以比单纯电容滤波输出更大的直流功率,或者说要输出一样大的直流功率可以使用体积小一些的变压器。

三相整流的功率不算很小,应注意在这样的功率之下已经不允许使用半波整流,必须是桥式。
这么大功率,根本不允许单纯使用电容滤波,必须使用电感。

网友E:
缓启动电路啊

网友C:
这里的电感主要作用是抗启动的冲击电流,
从而保护整流桥。
对于作用为平波电抗,
我认为作用有限。
如果肯花大价钱,
另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缓启动电路啊

缓启动电路要增加成本,使用电感有可能降低成本,且改善功率因数、减少电网谐波。
对80V直流输出,使用电感成本降低可能不多(因可以使用电解电容),但若要求直流输出电压较高例如3kV时,成本降低是显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为什么要30mH:这个是我的估计,并非一定要这么大。因为你后面还有电容滤波。
   简单估算:
   你的整 ...

多谢您的热心回复,

回答很详细,算法大体看明白了,电感的制作方法不懂,让供方去弄吧,看来需要恶补磁路的知识,不知道从哪些读物上能够学到这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楼qzlbwang已经说了。
补充几点:
1、单纯用电容,输出电压在空载时接近交流峰值,先电感再电容滤波, ...

多谢提醒,我仿真一下看看。电压低的话变压器需要重新设计了

电感制作方面的东西不懂,所以后面都没看懂,能推荐本书看看吗?

我这是三相全桥可控硅整流+逆变。

这么大功率,根本不允许单纯使用电容滤波,必须使用电感---为什么呢?仅仅是因为启动冲击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缓启动电路要增加成本,使用电感有可能降低成本,且改善功率因数、减少电网谐波。
对80V直流输出,使用电 ...

缓启动是不被允许的,缓启动需要额外增加时间的。

我这是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所谓的启动,就是电路控制可控硅开始触发,整个电路工作于启动-停止-这样的不断循环中,加软启动会额外增加启动和停止之间的转换时间,所以不被允许

网友D:
引用 楼主:
缓启动是不被允许的,缓启动需要额外增加时间的。

我这是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所谓的启动,就是电路控制 ...

“我这是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
为何不早说?
晶闸管全控,是控制导通角从而控制直流输出电压?如果是这样,绝对不允许单纯使用电容。
即使是过零触发控制周期数,根据你的计算,这么大的冲击电流,那要多大晶闸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这是可控硅全控桥式整流”
为何不早说?
晶闸管全控,是控制导通角从而控制直流输出电压?如果是这样 ...

我错了  道歉

可控硅是100多A的可控硅模块,抗冲击电流1KA是没问题的(10ms半波)。

但是电容不知道。

还有您这么说,可控硅和普通整流不一样吗?
我们不是过零触发,而是控制移相角。
是不是触发瞬间有可能处于交流瞬时值的最大点,导致可控硅承受的冲击电流比二极管整流更大???

您能推荐本书看看吗?
我觉得可能越问越多问题了

网友F:
安规有规定, 输入浪涌(峰值)电流应小于30A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安规有规定, 输入浪涌(峰值)电流应小于30A

大蚂蚁也来了,呵呵
多谢惠顾。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规定适用于所有设备吗?
或者能否给个线索,出自于哪个标准,我去查一下。

网友G:
菜鸟表示看不懂

楼主:
各位大侠,为了避免引起误导,我再1楼补充了原理图。

目前电容有1W和2.2w  uF两种,现在在设计电感和变压器,不知如何设计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错了  道歉

可控硅是100多A的可控硅模块,抗冲击电流1KA是没问题的(10ms半波)。

控制移相角(应该说延迟角和导通角,移相是动词),绝对不允许单纯使用电容。

书么,老tyw那里有《电力电子变流技术-王兆安+239页+13.2M.pdf》
还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制移相角(应该说延迟角和导通角,移相是动词),绝对不允许单纯使用电容。

书么,老tyw那里有《电力电 ...

多谢多谢

看起来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没想到有这么多的门道。

多谢各位指点,我还是先看看书吧

网友H:
肯定是有影响的,俺用过的西门子的整流模块上有过介绍,他们的整流模块在启动时有一个专门的预充电电路,然后才是直接并网。
不过那个功率比较大(600V直流母线,120KW)。

网友I:
质量不好会坏,一般串电阻,大的没见过不串电阻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为了避免引起误导,我再1楼补充了原理图。

目前电容有1W和2.2w  uF两种,现在在设计电感和变压 ...

1楼补充图中可是有电感。

网友J:
前面加充电电阻和接触器,当电容电压上升到一定时,接触器才吸合,这时压差很小。充电电阻和接触器是并联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D:
1楼补充图中可是有电感。

没电感不行的。

楼主:
是的,不加电感不行。

5mH电感,电容10000uF上电流为130A左右 10ms左右,折算到初级为20多A,应该符合小于30A的标准了。

但是还是疑问,电容会不会坏。

电容是250V,额定纹波电流10A。 浪涌电压300V,看手册上写的,串入10R电阻,加300V    1000次,没问题。但是这个电流100多A,感觉还是大。

除非电容量小很多,否则电流还是很大,不知会不会导致电容损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不加电感不行。

5mH电感,电容10000uF上电流为130A左右 10ms左右,折算到初级为20多A,应该符合小 ...

别串联电阻,串联电阻是电力电子大忌。
既然是晶闸管全控,上电时令导通角从一个很小的值开始(例如5度或8度)就行了。
你这个电路,倒是需要注意晶闸管突然失去驱动(这是可能发生的)。如果6支晶闸管同时失去驱动,或是其中若干失去驱动,将发生事故。
好好把晶闸管整流学透彻再动手。

网友L:
用LC滤波,电感用20-30MH,就可以了

网友K:
跟应用有关,此电路有逆变功能,当逆变时,电路输出极性就反相了,所以电容需要双级性

网友M:
  精通开关电源设计 这本书里面对电感的解决很透彻

网友N:
主要还是ESR,几百A的电流通过ESR产生热量导致温度上升,一般也不会超过85或105度,所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