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全桥整流 负载2A的时候直流电压没有1.35倍(图)

楼主(2013-09-02):
求救 全桥整流 负载2A的时候直流电压没有1.35倍

网友A:
额定负载是什么概念

网友B:
那是因为电容不够大。
没有负载,最多才1.414倍,要达到1.35倍,电容要很大才可以。
如果电源有内阻,无法提供很大的瞬间电流,电容加大也无济于事。
一般是1.2倍比较合理。

网友C:
你没理解电容、电流、内阻的含义。学习一下。

楼主:
输入是 三相380V  可控硅的触发信号是一直给的

楼主:
加了电感和电容有所改善 但是还是达不到 1.3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因为电容不够大。
没有负载,最多才1.414倍,要达到1.35倍,电容要很大才可以。
如果电源有内阻,无法 ...

请教如果用全控整流+支流电抗 是否能达到1.35倍关系

网友B:
你自己不会试试呀?
3相的整流电压比单相的高,3相的电压不会降到0,单相的会降到0。
如果加LC滤波,电压平滑一些。
既然理论是1.35倍,实际肯定比1.35倍要低。
如果只加滤波电容,电压也应该上升一点的。

网友D:
哥们 竟然碰到跟我差不多电路的人

经过我的实验,电流大了,1.35是达不到的,我实验结果是1.24, 但是轻载能够达到1.35

计算的话,以1.2就完全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如果用全控整流+支流电抗 是否能达到1.35倍关系

严厉核实公式与电路的对应性,别用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不会试试呀?
3相的整流电压比单相的高,3相的电压不会降到0,单相的会降到0。
如果加LC滤波,电压平 ...

我也想试啊 关键是结构啊什么的做死了,一个所谓的 技术前辈说 肯定能达到1.35 说俺连基本的理论都不懂 ,BOSS不懂技术郁闷中。

网友E:
达不到?可控硅导通角度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