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407的ADC非DMA模式

楼主(2013-09-02):
最近在用STM32F407的片子做一点东西,遇到ADC的问题。
我的初始化代码如下: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ADC Channel 5 -> PA5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TConfig(ADC2, ADC_IT_EOC, ENABLE);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1, ADC_SampleTime_3Cycles);
        ADC_Cmd(ADC1, ENABLE);
然后使用软件查询的方式去读取ADC值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
        return(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但是每当执行两次后,第三次就会卡在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RESET);这里面出不来,请问有谁知道这事为什么不呢?

网友A: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2;
可能ADC的时钟太快,可以用  ADC_Prescaler_Div4

ADC_ITConfig(ADC2, ADC_IT_EOC, ENABLE);
用了中断吗? 可以关闭中断。

网友B:
帮楼主顶一个吧   这一块   确实不懂   有点惭愧   顶一个

楼主(2014-01-14):
唉,最终没找到比较合理的答案,还好,我可以每次使用的使用的时候都重新启动一下A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