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正交编码器应用问题

楼主(2013-09-02):
  正交编码器可以输出电角度和电频率,其中电频率以0.1hz为单位,这个怎么转换为平时的速度米/秒?例如电频率100,则100*0.1=10hz?这个怎么转换为平时的速度单位 m/s格式~

  另外,我考虑了一下,感觉运动这块儿还是很复杂的,stm32正交编码器只输出电角度(0~180度对应0~32767,-180~0对应-32768~-1),电频率(0.1hz),这个怎么判断转过的距离和区分摇摆的情况

网友:
你用几个霍尔元件?

楼主:
没有用霍尔元件~是stm32的正交编码器采集的

网友A:
转过的弧度直接读取里面的timing,而摇晃则是判断timing在一定的时间内多次处于大于最大值和过一段时间小于最小值的状态。。。不知道到有没有理解lz的意思,感觉楼主实际的转动情况到编码器输出再到正交脉冲计数器之间的数学关系没搞清楚

网友B:
不会,帮你顶起

网友C:
你得看下你的系统是多少转一米的, 编码器当然只管转多少转拉. 时速啥的跟你的系统有关. 具体地说跟硬件有关.

网友D(2014-03-12):
顶一个~~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