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K3 PB4 PB5的问题

楼主(2013-09-02):
第一次用这个片子,为什么PB4,PB5不能输出高电平啊??

这是为什么啊???设置为推挽输出的吗!!

在手册找到这两个口复用为I2C的SDA,SCL,在手册中没有说明怎么复用的问题啊??

求大神给个解答!!!!

网友A:
内部没有上拉电阻,需要外接上拉电阻。

网友B:
楼上说的  不知道对不对   对这一块   我不是很了解

网友C:
PB4和PB5内部是真正的OD结构,不能配置为推换输出和上拉输入

网友D:
应该是电路问题,直接用单片机输出,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也就是说这两IO只能做输入或I2C的接口了???

可以这么理解吗???

楼主:
做为真正OD的话是可以做为输出的,只是输出低电平吧????

网友E:
4楼说的对,我在用PB4和PB5时都接了上拉电阻。

楼主:
我刚刚接了的,可以做为做入,是没有问题的!

做为输出,原理可以输出高电平,但是为什么不能输出高电平呢???

网友F:
感觉软件的问题居多   我是这么理解的   楼主

楼主:
谢谢大家帮助,我把这两个做为输入(加上拉),经过验证是没有问题的!

输出的事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