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F207,485串口发送接收数组,求助

楼主(2013-09-02):
因为是初学者,所以不太会调程序,麻烦各位大神指导一下啊。。谢谢谢谢

main.c
#include "main.h"
#ifdef __GNUC__                                           //用于调用printf()函数
  /* With GCC/RAISONANCE, small printf (option LD Linker->Libraries->Small printf
     set to 'Yes') calls __io_putchar() */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 __GNUC__ */

extern void uart_init(void);                              //USART配置函数的声明

static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延时函数
{
    for (; nCount != 0; nCount--);
}
static void led_init(void)                                //LED函数(可加可不加):用于检测程序是否正常运行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使能LED所在的GPIOB和GPIOE的时钟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E,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 GPIO_Pin_10 ;                 //配置LED11 LED15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设置使用带宽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电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初始化 GPIOB和GPIOE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asong[]={0x68,0xaa,0xaa,0xaa ,0xaa ,0xaa ,0xaa ,0x68 ,0x11 ,0x04 ,0x33 ,0x32 ,0x34 ,0x35 ,0xaf ,0x16};
volatile unsigned int  fanum=0;
volatile unsigned int  fatx=0;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char  jieshuju[26]; //接受缓冲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jienum;                 //接受个数
extern  volatile unsigned int  jiebz;                 //接受完毕标志
//-------------------------------------------------------------------------------
int main(void)
{
           uart_init();
        led_init();

UART3Write((uint8_t*)fasong,32);          //此函数来自于uart.c文件中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E, GPIO_Pin_15);            //LED12实现亮灭
                 Delay(0xFFFFFF);
                GPIO_SetBits(GPIOE, GPIO_Pin_15);
                 Delay(0xFFFFFF);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LED11实现亮灭
                 Delay(0xFFFF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0);
                 Delay(0xFFFFFF);

                if(jiebz==1)
                {
                  //处理数组jieshou_shuju[0]---[25]
                   delay(100) ;
                   //处理完毕清空数组
                   for(jienum=0; jienum<26; jienum++)
                   {
                     jieshuju[jienum]=0;
                   }
                   jienum=0;//处理完毕接受个数标志归零
                   jiebz=0; //处理完毕标志归零
                }
  }
}
PUTCHAR_PROTOTYPE
{
          TX_485;                                                                                        //打开发送控制端(485与232的区别)
        delay(1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for(fanum=0;fanum<16;fanum++)
  {USART_SendData(USART3, fasong[fanum]); }
   }
        delay(10);                                      //相应的延时(利于数据完整的接收)
        RX_485;                                        //关闭发送控制端(485与232的区别)
          return ch;
}

uart.c
#include "uart.h"
void uart_init(void)                                                   //USART3的配置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D, ENABLE);                //GPIOD的时钟使能

  /* Enable USART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USART3的时钟使能

  /* Connect USART pins to A9\10 */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USART3);            //连接USART3的TX
  GPIO_PinAFConfig(GPIOD, GPIO_PinSource9, GPIO_AF_USART3);            //连接USART3的RX

  /* Configure USART Tx and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输出T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必须为AF,OUT不行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TX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输入RX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OD;                //必须为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RX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485使能端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使能端IO口

                                                             //USART3配置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24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Even;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中断配置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优先级与副优先级的分配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IRQn;            //中断是USART3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初始化中断

  /* Enable USART */
  USART_Cmd(USART3, ENABLE);                                  //使能USART3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使能USART3接收中断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TXE, 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3, USART_FLAG_TC);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l);
void delay(unsigned int dl)
{
        unsigned int i,y;
        for(i = 0; i < 5000; i++)
        {
                for(y = 0; y < dl; y++);
        }
}

void UART3_SendByte(uint16_t Data)
{
   while (!(USART3->SR & USART_FLAG_TXE));
   USART_SendData(USART3, Data);
}

void UART3Write(uint8_t* data,uint16_t len)
{
        uint16_t i;
        TX_485;
        for (i=0; i<len; i++)
        {
                UART3_SendByte(data);
        }
        delay(10);
        RX_485;
             }
unsigned char UART3GetByte(void)
{        uint16_t MidData;
           RX_485;                                                                delay(10);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3, USART_FLAG_TXE) == RESET)                {
        MidData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delay(10);
        TX_485;
              return MidData;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jieshuju[26];
volatile unsigned int  jienum;
volatile unsigned int  jiebz;
                           void USART3_IRQHandler(uint8_t GetData)
{
        //uint8_t BackData;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接收中断产生
        {RX_485;             //打开接收控制端
          delay(10);
                          for(jienum=0;jienum<27;jienum++)
            {
                  GetData=UART3GetByte();
                jieshuju[jienum]=GetData;
                }
                  delay(10);
                TX_485;
                }
                }

#include "stm32f2xx_it.h"
#include "main.h"
#include "uart.h"

void USART3_IRQHandler(uint8_t GetData)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RX_485;                                                                   delay(10);

                for(jienum=0;jienum<27;jienum++)
            {
                  GetData=UART3GetByte();
                jieshuju[jienum]=GetData;
                }
                if(jieshou_num==26)
                {jieshou_bz=1; jieshou_num=0;}
                delay(100000);
            TX_485;
        }
}

网友A:
你的问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我接受不到他返回的数组。也不知道发送成功没。

网友A:
直接用示波器看,先把问题的范围缩小,然后再去解决问题。

网友B:
怎么监控和验证数据收发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C(2014-08-06):
少年这么写 程序容易出错啊
串口这类低速通信接口 使用轮询+回调方式处理就好了
接收一字节   --》一字节回调函数
接受n字节  -->n字节处理回调函数
接收延时 timeout --》接收延时timeout处理函数

用中断实现不了这么多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