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寄存器需要复位吗?

楼主(2013-09-02):
用的altera的片子,寄存器需不需要复位呢?
xlinx的好像是寄存器的初始化值是不定值!

网友A: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有点不明白。

网友A:
语句里面写好了,就必然是定值

网友B:
我也没碰到该问题

网友C:
一般还是复位的好,如果不复位至少Modelsim仿真会出现不确定状态,如果你给寄存器在开始时赋值了那应该没影响了,仅供参考

网友D:
还是要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