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G45在连接NANDFLASH时候USB断的问题

楼主:
  刚做了一块9G45的板子,用USB连接时候·· 启动SAM-BA,能发现USB,发现其他连接都正常,但是一旦连接NANDFLASH时候USB就断开了··把原理图和买的开发板对了好几天了都没有发现原因。有仁兄见过吗···?
刚开始USB是正常连接的。
SAM-BA打开后其他连接也正常。一旦连接NANDFLASH就显示USB断开了.

网友A(2013-09-03):
没见过,不过给你两个建议试试
1、用串口起sam-ba
2、暂时不要用nand,先烧些dateflash,剩下的工作在uboot中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不过给你两个建议试试
1、用串口起sam-ba
2、暂时不要用nand,先烧些dateflash,剩下的工作在uboot ...

谢谢哈··用串口起是可以的··主要是我们的工作大多都要在NANDFLASH里面哈···

网友B:
用串口能烧NAND的话,那可能是PCB时NAND某些信号离USB线太近了,影响到USB信号完整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能烧NAND的话,那可能是PCB时NAND某些信号离USB线太近了,影响到USB信号完整性了。 ...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现在找原因只有重新做一版PCB了··

网友C:
请教POGOPLANE找到连接NAND时USB掉的问题了吗?

请教POGOPLANE找到连接NAND时USB掉的问题了吗?

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 做了一款SAM9G25的板子, 在Enable NandFlash时, USB就掉了.
用串口连接时可以的, 也可以烧写NandFlash, 速度慢一些.
折中方案是用J-link通过Sam-ba连接, 也可以对NandFlash进行烧写, 一切正常.

这个问题困扰我们很久了, 也是查了又查没发现问题. 找Atmel原厂的FAE也没有一个定论.
到底是哪里影响, 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们的板子是四层, FAE也一直那这个说事. 觉得我们的PCB层数太少, 有些地方信号完整性不能很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POGOPLANE找到连接NAND时USB掉的问题了吗?

我们现在也是同样的问题, 做了一款SAM9G25的板子, 在Enable ...

加为QQ吧··121377067···现在做9G45的人不多··我们现在找到了些问题在从新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