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M控制器

楼主(2013-09-02):
我在我们网站上看到一个双稳态控制电路图,图上有一个DM控制器我不清楚。请教各位大神,该控制器是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不知道这个DM代表啥

楼主:
我看图这个DM应该是1、5脚提供电源,4脚控制6、7脚的通断。有没有这方面的IC?或者功能类似的?

楼主:
或者有实现这一功能的电路也行,先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或者有实现这一功能的电路也行,先谢谢啦!

为什么不用继电器呢?

楼主:
嗯,我考虑过用继电器或双向可控硅的,但不知道怎样保证1、5脚的电源供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继电器呢?

这主要是电源供应的问题,我只是想做这个小电路取代开关,不想改动照明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主要是电源供应的问题,我只是想做这个小电路取代开关,不想改动照明电路。 ...

嗯,确实如果实在找不到,电源的问题自己用整流桥和稳压管整一个一些,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确实如果实在找不到,电源的问题自己用整流桥和稳压管整一个一些,问题不大 ...

自己做电源的话要找多一条地线(开关上是火线)。要不继电器或可控硅一导通,整个电路就没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电源的话要找多一条地线(开关上是火线)。要不继电器或可控硅一导通,整个电路就没电源了。 ...

那就奇怪了啊,DM也会遇到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