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IAR FOR AVR 对EEPROM变量的初始化

楼主(2013-09-02):
请问在IAR FOR AVR的环境下如何 对EEPROM进行初始化?

网友A:
没用过iar,为啥不用avr-gcc啊?

网友B:
是刚刚开始用av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刚刚开始用avr?

几年前用过MEGA64的芯片,当时是用CVAVR做开发环境。CVAVR是可以在直接定义EEPROM变量并初始化的。现在用IAR for avr就不知道如何使用了。

网友C:
你好   我是用AVRstudio对EEPROM变量初始化赋值的,但是读取的数据并不是初始化的数据,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不知道怎么做,只好在程序中实现初始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