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buck结构Vin高,效率低?

楼主(2013-09-02):
buck, vi, ck, AC

网友A:
     开关频率不变的话,电压越高,主开关管和续流管开关损耗越大(超过了导通损耗降低的速度);纹波电流越大,导致电感和滤波电容的损耗越大

网友B:
输入电压高
IC的静态损耗高
内部MOS的开关损耗高

网友C:
主要还在于高压占空比很小, 开关过镀期的损耗增加

网友D:
BUCK的Vin高,效率低未必吧,看LZ图3A的时候。。。。
这颗同步整流IC内部的高边MOS和低边MOS的导通电阻一样,所以导通损耗和约等于Pon=Io²*Ron,即此损耗和Vin无关
上管开关损耗Psw1=Vin*Io*Tcross*f,显然这个损耗和Vin成正比,Vin高,此损耗增大,效率下降,电感铜损,电容ESR损耗等与此类似。。。
======================================================
但是Io在3A左右的时候,高压效率反而高,这一点暂时还不是很明白,求解@PowerAnt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BUCK的Vin高,效率低未必吧,看LZ图3A的时候。。。。
这颗同步整流IC内部的高边MOS和低边MOS的导通电阻一样 ...

那是因为5V供电时的Rdson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BUCK的Vin高,效率低未必吧,看LZ图3A的时候。。。。
这颗同步整流IC内部的高边MOS和低边MOS的导通电阻一样 ...

开关电源的效率有浴盆效应, 最低/最高点效率都不佳, 中间某段最爽
你现在也算是过来人了, 跟你讲一个成人话题.
如同你跟你老婆XXOO, 你太兴奋和太疲惫都未必尽兴.

网友C:
就如变压器的设计, 铜损随频率增加而下降, 磁密随频率增加而降低(原因:磁损随频率增加而增加)
而效率最高点, 就在铜损=磁损, 且只发生在某种电流情况下, 此为前人总结的变压器"G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