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ESD放电对通信设备造成的损伤

楼主(2013-09-02):
    ESD经常会给电子元件带来致命的伤害,对通信业也没有放过,具体表现3各方面。

  1、器件(ESDS)的分类入处理办法

  根据GJB1649,按ESD放电引起电子元器件损伤的电压值不同,可将其分为1、2、3类ESD敏感器件:

  1类:0V~1 999V

  2类:2 000V~3 999V

  3类:4 000V~15 999V

  现代的通信设备选用敏感器件,其敏感性范围大多数是1类、2类、3类共存并混装于印制电路板上,即在一块印制电路板上,既有1类器件也有2、3类器件,故对现代通信设备的ESD防护必须按1类ESD敏感器件进行,较为合理,也较方便。

  2、ESD放电的电磁场影响

  ESD放电将形成频谱很宽的干扰电磁场,很容易感应接收进入通信设备内,扰乱系统的正常运行,例如使误码率增大,设备误动作等,极大地影响设备工作的可靠性。ESD敏感

  3、对设备内集成电路的损伤

  ESD对集成电路的损伤主要表现于ESD的放电造成芯片内热二次击穿、金属喷镀熔融介质击穿、表面击穿、体积击穿等,使用权集成电路彻底损坏和由于ESD引起的潜在损害。

  当ESD放电能量达到一定值时,足以引起塑封集成电路的爆炸,使其芯片完全烧毁裸露,造成人身伤害及通信设备故障。

  ESD放电引起通信设备内部集成电路的突然失效是显而易见、易于检测到的,然而,ESD造成电路的潜在损伤会使其参数变化、品质劣化、寿命降低,使通信设备运行一段时间后,随温度、时间、电压的变化出现各种故障。这潜在的危害,也是ESD防护要解决的重点之一。

网友A:
如何防治~~~

网友B:
用TVS放电就可以解决部份问题了

网友C:
ESD的放电通常选择静电保护元件TVS二极管进行箝位和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