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OS管驱动芯片IR2109 Vbs电压为0

楼主(2013-09-02):
我2脚输入PWM,3脚无论输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VB和VS两脚的电压都为0,HO一直输出高电平,LO一直输出低电平。求大神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A:
是不是Q4没有接?

网友B:
HO一直输出高电平那你输入的PWM肯定有问题,要不就是IC坏了。

网友C:
3个有源器件。MOS管好坏自己判断。就剩下一个芯片。。看看电路接错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