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请高手帮忙

楼主(2013-09-02):
希望能帮帮我 ,我要将一块设计好的PCB板重新改一下形状,但是所有的器件都不能动,只要一拖动就变绿,包括线都不能拖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

网友A:
DRC关掉
再拖,

网友B:
有铺铜吧,得先删掉铺铜

网友C:
安全间距小于10mil   右击可以查看错误冲突   有可能是覆铜影响   覆铜又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铺铜吧,得先删掉铺铜

谢谢啊就是有覆铜,隐藏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