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USB芯片

楼主(2013-09-02):
请问有没有无线USB的驱动芯片?类似于有线USB的驱动芯片那样。但要遵循无线USB1.0协议的,就是把无线USB协议做在芯片内部的。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s8.taobao.com/search?q=RTL8188EUS&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30902&pid=mm_34205482_0_0&unid=&m ...

T叔,你发的这个是模块,是不是可以利用里面的芯片RTL8188?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是基于无线USB1.0协议的?这个芯片是哪个公司开发的?TI?

楼主:
引用 楼主:
T叔,你发的这个是模块,是不是可以利用里面的芯片RTL8188?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是基于无线USB1.0协议的? ...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sort=fs_1&key=RTL8188

楼主:
引用 楼主:
T叔,你发的这个是模块,是不是可以利用里面的芯片RTL8188?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是基于无线USB1.0协议的? ...

是USB2.0的, 可以向下兼容1.0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sort=fs_1&key=RTL8188

  • 主要芯片:Realtek RTL8188EUS
  • 接口类型: USB2.0
  • 支持的协议和标准:IEEE 802.11n/b/g
  • 工作电压:直流3.3V(DC 3.3V)
  • 工作电流:50~120mA
  • 调制方式:OFDM/DBPSK/DQPSK/CCK
  • 频率范围:2402~2483.5MHz
  • 信道数:  14
  • 发射功率:802.11b 11M: +18dBm
                    802.11g 54M:+15dBm
                    802.11n 150M:+13dBm
  • 接收灵敏度:802.11b 11M:≤-85dBm@8%PERT
                       802.11g 54M:≤-72dBm@10%PER
                       802.11n 150M:≤-65dBm@10%PER
  • 支持系统:Win 7/XP/ ME / 2000 / 98 / 64-bit XP/2003/Linux/Android……
  • 天线:  外接
  • 射频输入阻抗:50 Ω
  • 模块尺寸:13.0*12.2*1.8 mm
  • 工艺:  无铅

楼主:
引用 楼主:
http://ishare.iask.sina.com.cn/search.php?sort=fs_1&key=RTL8188

非常感谢T叔指导。看来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
瑞昱RTL8188RE-GR的是一种高度集成的单芯片,是一无线局域网(WLAN)的PCI Express网络接口控制器,同时与802.11n规范相兼容。与我说的无线USB的协议是不一样的。
无线网卡是要用户配置的,而无线的USB则不需要。
无线的USB就是把USB的连接线去掉,并且遵循USB2.0的无线规范,也就是无线USB1.0的规范。RTL8188无法满足我的要求。
依然表示感谢!

楼主:
O,明白了,是用无线模块来连接USB,相当于无线鼠标那样的收发器,有的,稍等

http://s8.taobao.com/search?q=USB%CE%DE%CF%DF%CA%D5%B7%A2%C4%A3%BF%E9&initiative_id=staobaoz_20130902&pid=mm_34205482_0_0&unid=&mode=63

楼主:
引用 楼主:
O,明白了,是用无线模块来连接USB,相当于无线鼠标那样的收发器,有的,稍等

http://s8.taobao.com/search?q=U ...

类似这样的东西吧,我想问问有没有具体的协议接口芯片?

楼主:
你想买单独芯片?不就是成品里面的MCU麻.这恐怕得跟厂方商量.量大厂方会考虑.量小买成品吧,要不自已啃程序,哈哈,蛮烦的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想买单独芯片?不就是成品里面的MCU麻.这恐怕得跟厂方商量.量大厂方会考虑.量小买成品吧,要不自已啃程序, ...

MCU是MCU,我说的是驱动芯片。受MCU控制的。比如USB芯片可以受ARM控制。

楼主:
哈哈,楞是给搞晕了,你是想要又有USB驱动,又有无线收,发的芯片?做在一起的没见过,分开的模块有.

网友A:
没有直接的芯片,需要使用MCU控制,协议由MCU解析和交互。

网友A:
那些集成MCU的RF芯片也是需要自己编程的,跟分立的mcu+RF没差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T叔,您的资料库有多大啊!!!1T有没有?

有老多T呢,所以人称老T叔。

网友D:
t叔人气好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所指应该是无线usb吧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reless_USB

T叔资料虽多,但这里没有说到我想要的。呵呵,16楼明白我的意思了,就是wireless USB。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协议芯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T叔资料虽多,但这里没有说到我想要的。呵呵,16楼明白我的意思了,就是wireless USB。不知道有没有这样 ...

Wireless USB 只是一种协议标准. 不是东西, 没有集成在一起的芯片. 你一定要集成在一起,可以用裸片绑定工艺,把RF芯片及USB芯片衣裤剥掉,绑定在基板上然后封装.......累不累鸭, 前面回贴及春哥回贴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RF与USB,由于工艺不一样,做不到一个硅基片上!

漆力!闪了.

简介
    无线USB指的是Wireless USB。
WUSB是2004 英特尔春季技术峰会提出的一个全新无线传输标准。Intel公司的技术部门经理,WUSB技术白皮书的制订者Rafael Kolic曾这样介绍这项技术,以及WUSB产品的优良表现和良好的移动性。
总观:
    无线的USB(WUSB) 首先,我们来想像一下,如果一个家庭的所有装置,比如:打印机,扫描仪,外接硬盘数码相机等等,都将没有任何的电线直接连接到你电脑上。再来想像一下,如果整个的家庭娱乐中心的所有附件都将不需要一根电线就能够连接。或者,我们再想像一下,如果数码照片不需要电线就可以接到照片打印机上,这该是多么方便、多么美好的事情。然而,这些只是无线USB (WUSB) 良好连接性的几个小侧面,因为最新的技术发展将会给各种设备带来更大的便捷和移动性(包括市区和郊区)。
    如今,USB技术已经成为PC间普遍流行的技术标准,而且也逐渐被用到消费电子,移动终端中。WUSB这个高速有效的连接接口的诞生是为了消去电缆的负担,以加强USB所不具有的功能。
无线USB促进联盟(Wireless USB Promoter Group)
    2004年春季Intel技术峰会(美国)上,无线USB促进联盟宣布成立。这个联盟包括7家有相当实力的业界巨擎:Agere Systems,惠普,英特尔,微软,NEC,飞利浦半导体和韩国三星。这个联盟的每个成员都被授权可以制订WUSB的详细规格。在详细规格上,已经达成共识的是每秒480Mb的传输速率,这一规格和有线的USB 2.0设备间高速传输规格维持一致。从这方面来看, WUSB技术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从比较成熟的高速USB上移植过来。[1]
    另外,WUSB技术在技术规格的制订上,也会依靠MBOA联盟和WiMedia联盟。这是两个开放的技术联盟,将会使WSUB技术在网络环境中,个人在多媒体设备间的无线交流的连通性和协同性加强。[2]

拓扑
    WUSB的基本连接原理是网络集线器和拓扑,如图所示。在所有的通过主机传输的数据,都会连接上WUSB Host(WUSB主机),然后分配给每个设备不同的地址和带宽,这些设备和主机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群。它们是通过点对点来传输的,WUSB主机和WUSB设备之间定向的传输。
WUSB主机能在非正式的WSUB群中,识别多达127个WUSB设备。WUSB群能够在交叠空间中以最小的冲突共存,因此,WUSB单元可以同时连接到两个不同的WUSB主机。
    另外,在小环境中发挥大容量设备的访问能力,是多种WUSB设备共存时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才能有效利用带宽。可能会发生的一种情况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多种的WUSB设备,通过很多通道同时传输数据。这样,拓扑会在这个区域内决定支持多少设备。

规格
    开始,WUSB将会提供适当的带宽,来满足一般的有线USB设备的连接要求。WUSB的带宽为480Mb/s,和现有的有线USB2.0 标准是相同的。WUSB的目标是象无线电的发展一样,通过各种新的技术改进,逐步由开始的480Mb/s,达到1Gb/s的极限。
当在设备之间或者设备与主机之间连接时,最大的距离不能超过10米,它们才能够保证高质、高速互相传输。

能源提供
    无线网络最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就是电源消耗和电池续航能力。试想一下,如果消费者的PDA或者其它手持移动终端,在没有进行WUSB连接时消耗的电力不多,但是连上后,消耗电力明显增多,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个很大遗憾。WUSB的能耗就应该控制在蓝牙,红外等短距离交流技术之下,才能更好的发挥WUSB的作用。当前,OFDM联盟发展能耗低于300mw的WUSB技术,同时,把能耗向100mw的方向发展。

网友F(2013-10-08):
笙泉有一颗8051内核的 带USB 免驱动的芯片,详细资料可参考规格书(附件大了,传不上,有需要可联系),读卡器上已经批量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