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造NE5532版主的功放板,求指导

楼主:
【1】
电源和功放部分分成了两个板子,采用直插元件,功放板不会铺铜,求指导。
有不好的地方大家使劲喷,学习一下
【2】---20130905
修改了一版后的样子,我不知道这样把音频地和电源地分开有没有必要,如果有必要分开,在两种地相连的地方P4是不是应该接一个降压电阻,多大的?
因为板子要自己刷,所以不打算过多的铺铜了,电源线1.5mm,信号线1mm,应该够了吧。
继续求大神们指导。

第二版附件

第三版   20130912
第二版回路还是比较大,又改了一版。
我把规则改成1mm铺铜,然后改回0.5mm,铺铜就绿了,怎么在protel里的技巧在这里用不上了……
电脑带加密,发不了图片,只能上传原文件,大家看着不方便了,抱歉。
元件基本到位,打算开始做板子。

第四次更新,上图

腐蚀

成板

这个还没做,求指导

楼主(2013-09-02):
@NE5532 改了好几天了,这个样,版主看看肿么样,没有大问题就继续改。本来打算都用单面板的,发现功放那部分实在走不开。

网友A:
这个地方可以走单面的
中间脚走S 1脚往下

网友A:
铺铜十字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可以走单面的
中间脚走S 1脚往下

恩恩 果然好眼力,我打算在这飞一根线的,哈哈。马上改。谢谢

网友A:
功放板 线太细,
可以每条线用铺铜圈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放板 线太细,
可以每条线用铺铜圈起来

前面的已修改,现在在搞功放板的铺铜,谢谢啊

网友B:
功放板的地似乎走得不好,有的信号回地的时候走了远路,楼主的板子有发生自激的可能性,建议参照我原来的电路板设计地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放板的地似乎走得不好,有的信号回地的时候走了远路,楼主的板子有发生自激的可能性,建议参照我原来的电 ...

关于这个功放板走地线我还真不懂,这个上我把电源地和音频地分开了,最后想在P4的地方接起来,不知道这样行不行。之前布局都是按着单面板来的,有些地方不合理,看来单面板不行了,我还是推倒重来吧,重新设计功放板吧……谢谢指导,继续改进ing

楼主:
引用 楼主:
关于这个功放板走地线我还真不懂,这个上我把电源地和音频地分开了,最后想在P4的地方接起来,不知道这样 ...

NE5532能告诉我一下这个走地的大体原则吗?度娘上说的太乱了。
(偷偷说一下,这个如果做好了,我打算再搞个5532的前级放大器,嘿嘿。当然现在是一心搞这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NE5532能告诉我一下这个走地的大体原则吗?度娘上说的太乱了。
(偷偷说一下,这个如果做好了,我打算再搞 ...

减小环路,减短信号长度,包括回流路径。地一点接地,电源参照地的方式走。

网友C:
求大侠原来的功放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大侠原来的功放板

在模拟技术版面,那个帖子的附件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连接

https://bbs.21ic.com/icview-40611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模拟技术版面,那个帖子的附件里。

N大,这个板子输入电压用双28,还是稍大于双28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N大,这个板子输入电压用双28,还是稍大于双28啊?

不记得了,请下载帖子包里的设计文件来看。

楼主:
原材料陆续到货,自己顶一下,这个结贴有木有时间限制啊

楼主:
更新第三版,下周上板子吧,。。。。。另,环牛好贵啊。。

楼主:
第四次更新,上图了,大家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