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IR滤波器数据延迟请教

楼主(2013-09-02):
现在准备做一个1000阶的滤波器,现在测试的40阶的滤波器用的寄存器延迟方法,然后再进行后续运算的.
begin
                        data1<=data_in;
                        data2<=data1;
                        data3<=data2;
                        data4<=data3;
                        data5<=data4;
                        data6<=data5;
                        data7<=data6;
                        data8<=data7;
                        data9<=data8;
                        data10<=data9;
                        data11<=data10;
                        data12<=data11;
                        data13<=data12;
                        data14<=data13;
                        data15<=data14;
                        data16<=data15;
但是如果用1000阶FIR滤波器的时候,这样写一个是代码维护性差,还有一个是寄存器资源不够,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A:
您看一下,用RAM存数,然后读地址呢

网友A:
个人的想法

网友B:
你这是shifter?一个LE有16位shifter,63个LE

楼主(2013-10-31):
引用 网友A:
您看一下,用RAM存数,然后读地址呢

AD进来的数据用RAM存入,然后再循环读?这样的话后期计算RAM数据的读出会浪费掉大量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shifter?一个LE有16位shifter,63个LE

shifter  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