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移位问题

楼主(2013-09-02):
ulong NUM;(全局)
NUM=0x00000001<<16;执行完NUM=0x00000000;
ulong NUM=0x00000001;(全局)
NUM<<=16; 结果,执行到这步时(即还未执行),NUM不是初始值0x00000001

网友A:
NUM = (0x00000001);
        NUM = NUM <<16;

移位之前再赋值就可以了...

网友B:
NUM=1ul<<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M = (0x00000001);
        NUM = NUM

呵呵,解决办法倒是知道,移位之前再赋值确实可以,就是好奇为什么赋初值了之后,值会自己变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B:
NUM=1ul

ul是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解决办法倒是知道,移位之前再赋值确实可以,就是好奇为什么赋初值了之后,值会自己变为0 ...

估计是在别处被改变了,LZ用什么编译器,我用KEIL 没有LZ说的现象...

楼主:
KEIL.想再试下然后截图的,结果现在是正常了,但我相信刚才不是我眼花...不知道是不是程序结构出问题导致编译有误?然后,前一半问题,在单片机C语言里能那样操作吗

楼主:
@ningling_21 @ayb_ice
再举个例子,在内存中定义一个2维数组,结果用到的时候,前两行的数据出错,后面24行的数据是对的,如果把数组放在ROM,就不会。

1楼的问题跟这个应该是类似的吧,放在内存中的数据,不知道是编译时还是运行过程中,内存的数据被改动了吧,总之,问题是不是可以概括成:放在内存的全局变量,在编译或者运行过程数据被改动了?

如果可以放在ROM那还好,如果只能放RAM时,一个全局变量如果在运行时被改那还了得(当然,我不知道是编译过程还是运行过程),有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ningling_21 @ayb_ice
再举个例子,在内存中定义一个2维数组,结果用到的时候,前两行的数据出错,后面24 ...

变量放在ROM中还能变吗?

全局变量,一般是多处使用的,如果被改动也很正常.
如果程序中没有改动,那就也许是被编译器优化了,可以加关键字修饰一下该变量...

网友C:
常量貌似不能移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量貌似不能移位吧?

原本的程序是C++的,所以我才想是不是单片机C语言的常量不能移位,c++可以

网友C:
单片机的常量存储在文字区,类似是rom好像是不能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量放在ROM中还能变吗?

全局变量,一般是多处使用的,如果被改动也很正常.

1.你没注意看吧..我说放ROM就不会变...
2.放RAM的情况,当然能保证其他地方没用到,比如那个2维数组,是固定的、不需要改的,如果其他地方写入,放ROM必然出错,而实际并没有出错。补充:加volatile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的常量存储在文字区,类似是rom好像是不能修改的,

文字区是什么?除了RAM和ROM还有其他存储区?

网友D:
问题
1. ulong NUM;   请问ulong是怎么typedef的,51中,int,u-int,都是16位的.
2. 51中,ulong xdata NUM = xxx, 编译器是不会理会的.
3. M3中,如果变量分配在FSMC中,同上.

网友B:
这些问题都是基本问题,也可以肯定是程序员自己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
1. ulong NUM;   请问ulong是怎么typedef的,51中,int,u-int,都是16位的.
2. 51中,ulong xdata NUM = x ...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网友E:
这个常量需要指出是ulong类型
在末尾加 UL
0x00000001UL
不然编译器总是拿常量当int处理

楼主:
是这样的:
ulong NUM32_1=0x00000001;
uchar check[];
for(i=0;i<BCH_LENGTH_CODEWORD;i++)
{
        *(check+i)=0;
}
在对check清零的过程中,NUM32_1也被清零了,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ulong NUM32_1=0x00000001;
uchar check[];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常量需要指出是ulong类型
在末尾加 UL
0x00000001UL

这个是有可能的,明天上班我试一下

网友F:
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