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求助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
如下图,求助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驱动器推挽电路,具体怎么工作,请详解,多谢。

网友A(2013-09-02):
就几个三极管的开关电路, 没有啥复杂吧

网友B:
后端应该是驱动MOS管   或者是负载的   这个电路没什么问题   将所有的三极管当作开关   需要关注的只是开关什么时候开  什么时候关

网友C:
这电路不是很简单吗,你查一下那几个三极管的管压降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