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KEIL UV3 怎么算错了?

楼主(2013-09-02):
keil, ST, TI, top, TE
       uchar dti;                                //当前
        uchar sta;                                //起始
        uchar sto;                                //结束

        date_time[2]  = 0x12;        ////当前
        star_time[2]  = 0x18;        ////起始
        stop_time[2]  = 0x08;        ////结束
        //16进制转10进制
        sta = (star_time[2]&0xf0)>>4;
        sto = (stop_time[2]&0xf0)>>4;
        dti = (date_time[2]&0xf0)>>4;

        sta= sta*10+star_time[2]&0x0f;    //执行后,sta=0x02 ?
        sto= sto*10+stop_time[2]&0x0f;
        dti= dti*10+date_time[2]&0x0f;

ps: keil uv3 for51, 优化默认8,模拟运行出现的现象

网友A:
看起来是有问题,应该是0x12,不知道是哪一步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有问题,应该是0x12,不知道是哪一步算错了。

奇怪的是,其它两个变量都没错...
大家把这几行程序编译运行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同样的结果...

网友B:
+的优先级高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的优先级高于&

呵呵,这个解释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的优先级高于&

不错,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