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菜单

楼主(2013-09-02):
哪位做过4*4键盘控制12864液晶屏显示的多级菜单?

网友A:
一级一级的写就可以了,只是在切换界面的时候要刷一下屏。

楼主:
我在键盘上定义一个向下的按键,每按一次按键,选中不同的行,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B:
行数设定一个计数变量,根据按键的动作次数进行加减操作

楼主:
我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网友B:
请按照我在上一贴中回复的方法执行即可

楼主:
底色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C:
这类的,网络上有例程。搜索看看吧

网友D:
就像4#版主说的,按键按一下,让变量自加1,然后再进行判断:
比如说变量为t,则  if(t==1){底色显示在第一行}
                  else if(t==2){底色显示在第二行}
                  else if(t==3){底色显示在第三行}
                  else {底色显示在第四行}
至于底色怎么显示,这个应该得查看LCD的技术资料吧!

网友E:
一般有显示取反或局部数据取反显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