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一个汇编的程序问题

楼主(2013-09-02):
以下是F2407中的一段汇编语言:
                .if 0
                LDP        #EVAIFRB>>7
                BIT        EVAIFRB,BIT1
                BCND        ID_INIT_LOOP,NTC
                SPLK        #02H,EVAIFRB           ;T2CINT

                LDP        #T2CMPR>>7
                LACL        T2CMPR
                ADD        #40000                 ;2MS
                SACL        T2CMPR
                .endif
请问:这里的.if 0
                         ....
                        .endif
条件编译的条件是否为真? 它在整个工程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汇编不太熟悉   应该是伪指令.if

网友B:
应该就是没用的程序!有时写比较长的测试代码,测完了之后没用又不想删除,就用条件编译把程序段屏蔽掉。

楼主:
这个问题己解决,.if0 是为假的。所以这段程序不编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己解决,.if0 是为假的。所以这段程序不编译!

明白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