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求助 LDO ADP160AUJZ-3.0 静态电流过高问题

楼主(2013-09-02):
各位高人,有谁用过 ADP160AUJZ-3.0 吗?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当 EN 端接到 GND 的时候是正常的,Iq<0.5uA
但是当 EN 端接到 Vin的时候,Iq > 80uA,具体值大约在 83uA
测试条件:
1. Vin = 4.5V(输入电压)
2. Vout = 3V (输出电压)
3. 输入端和输出端滤波电容都是 陶瓷电容,1uF,10V
4. 测试 Iq的时候是在Vin端串接电流表,输出端空载、
附件是原理图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哇,确实挺大的!
试试XC6504 吧,0.6vA。CE = 6V---0.1v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确实挺大的!
试试XC6504 吧,0.6vA。CE = 6V---0.1vA

规格书上写的是空载时应该在0.65uA,所以肯定有错的地方

网友A:
我觉得没错,请看这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没错,请看这个图片。

但是我的 Vin 已经达到了4.5V,而且是空载状态下测量的,电流应该小于蓝线的标识啊

网友A:
LDO本来就是外围很简单的电路啊,应该没啥问题啊。。。
为啥不测一下带载的Iq做Double check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本来就是外围很简单的电路啊,应该没啥问题啊。。。
为啥不测一下带载的Iq做Double check  呢? ...

带负载的状态也测过了,确实就是线性叠加的。
我还用过 TI 的 TPS78228DDC,也是这种状况,只是Iq要比 160还大一些
跟 TI 的工程师沟通,他们也没有头绪
跟 AD 的美国工程师沟通,可是时差问题,效率很低,目前来看也不会有质的进展
实在不行就只能换 XC6504 了,这款你实际用过?确实能达到那么低的静态损耗吗?

网友A:
我这里有点样品,需要的话加QQ